VGA矩阵的故障问题及维护

楼主(2010-09-07):
       1) 当出现颜色丢失或都无视频信号输出,可能是VGA头没接好。
  2) 当VGA矩阵所接外设投像有重影,如投影机有重影时,一般不是主机问题,可能是投影机没有正确调好,应对投影机相应按钮进行调节。
  3) 当遥控器不能控VGA矩阵时:
  a.可能是电池没电了,请更换电池;
  b.可能是遥控器坏了,请维修。
  4) 如果power灯不亮,且LCD无显示,操作无反应,可能电源供电不正常
  5) 如果VGA矩阵输入输出信号能切换,但没有bb叫声,可能主机内部蜂鸣器坏了,请送专业人员进行维修。
  6) VGA矩阵切换时,蜂鸣器有响声,但无相应投像输出:
  a.看相应的输入端是否有信号。(可用示波器或万用表进行检测)如果没有信号输入,有可能是输入接线断了,或接头松了,更换接线即可。
  b.看相应的输出端是否有信号。(可用示波器或万用表进行检测)如果没有信号输出,有可能是输出其接线断了,或接头松了,更换接线即可。
  c.以上两种情况都更换后都不行,可能主机内部故障,请送专业人员进行维修。
  7) 。当串口(一般指:电脑串口)控制不了VGA矩阵时,看软件串口是否与所接设备串口对应。
  8) 输出图像受干扰,有可能输入输出设备没接地。
  9) 蜂鸣器有bb叫,LCD显示正常,串口有返回,但无投像输出或无音频输出
  a.可能RCA头松了,更换即可。
  b.可能接线短路了,更换即可。
  c.可能接线内部线断了,更换即可。
  10) VGA矩阵面板按键、串口、遥控都无法控制时,可能主机内部已经损坏,请送专业人员进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