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角启动电机六根线电流为什么是主开关电流的一半

楼主(2010-09-07):
星角启动,主开关电流为什么是电机6根线电流的2倍

网友A:
分两路走了的嘛。。。。。就像热继选型一样,如果热继电器放到主接触器下,那么热继电器选型是电机额定电流的0.6~0.7倍左右。。。

网友B:
三角形接法时,线电流是电机相电流的1.732倍。星形接法时,由于电机各相电压为220V,此时的相电流仅为三角形接法电机相电流的1/1.732。

网友C:
其实很简单,六根线就是起个分电流的作用

网友D:
一条相线是供两个绕组的电源的吗。当星三角启动的接法时就有六条线。各自负责自己的线圈。所以电流就只有电源线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