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P封装的电力滤波电容可以存放多久?

楼主(2010-09-07):
电容的存放时间是多少?

网友A:
电容的存放时间不宜超过一年。应该对电容使加一定的电压,不然长时间不使用会使电解液失去活性而老化,从而造成电容质量下降或报废。所以带有电解电容的元器件如变频器的保存时间一般都不允许超过一年。

楼主:
那是否在保存过程中,加电压试验一段时间可延长其使用寿命

网友A:
对,所以说放在仓库里几年的变频器性能远远不如一直在运行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