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程序实现泵每五分钟起一次工作五分钟再停五分钟循环工作

楼主(2010-09-07):
如何用程序实现泵每五分钟起一次,工作五分钟后,再停五分钟,循环工作。

网友A:
太简单了   这也问 你是不是 搞电器的

网友B:
兄弟,你走错地方了吧。

网友C:
时间继电器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D:
你赶紧回火星吧,地球是很危险的................................!

楼主:
就你们厉害,我菜鸟你们嫌我不懂,别说话啊。

网友E:
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大家说吧

网友F:
 双延时时间继电器

网友G:
随手画的----仅供参考

网友H:
就是一个闪烁电路................................

网友I:
很简单的,用计时器编

网友J:
呵呵                                               大家都是从这阶段过来的

网友K:
下图是按着楼主要求用S7-200编写的梯形图,图中用一个按钮做电机运行与停车开关(I 0.0)

不管哪种PLC都有通电延时定时器,你都可以按这样思路编程。

网友L:
给你一个方波发生器作为参考,其实和你这个东西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M:
这个就是闪烁电路,有关200的书中有例程,就是占空比和你的不同,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下图是按着楼主要求用S7-200编写的梯形图,图中用一个按钮做电机运行与停车开关(I 0.0)

不管哪种PLC都有通电延时定时器,你都可以按这样思路编程。

网友O:
S7-300控制,也许够买几个泵了。

网友P:
怎么那么麻烦?变频器本体现在好像就带的有呀

网友Q:
有用变频器,设置变频器就行了。没有用继电器,这个再不用,就用那个时空开关。

网友R:
原来使用PLC实现电铃的间歇控制,就是使用异或的方法。与楼主要求相似

网友S:
用下面这个电路也能轻松实现这个功能“用程序实现泵每五分钟起一次,工作五分钟后,再停五分钟,循环工作。”

网友S:
X0接通,输出Y0开始按要求间歇通断了,如X0断开,输出Y0就停止工作了。

网友T:
普通计时器就可以实现.其实就不用说了/

网友U(2010-10-07):
一帮鸟人,我要批评你们 了

谁么有不懂的时候啊?你们天生就会了。

一个个就会装逼,觉得自己多了不起一样

网友S:
发现大家所用的器件与方法不一样,但实现的功能是相同的,多么好的一个知识交流与共享的平台啊!

网友V:
对:zhenai0304 关于

一帮鸟人,我要批评你们 了

谁么有不懂的时候啊?你们天生就会了。

一个个就会装逼,觉得自己多了不起一样

内容的回复:

没有谁说不懂不可以问,但是有些东西不会不该直接拿到论坛上来问。就这个循环工作的问题而言我想大家都接触过有用继电器实现的也有用PLC实现的,楼主上来直接问如何实现却并不告诉用什么实现本身就是不认真,而且只是个逻辑实现问题,如果自己肯在下面动手或者仔细思考后一般都会做出来。所以只能说楼主和那些上来就要程序做毕业设计的学生没有区别

网友W:
呃,如果看过西门子S7 200计时器帮助的就知道了。

用一个TON计时器就可以实现调宽方波输出了...

 咱不是VIP不能贴图(为了安全和直观,修改了一下)

ORGANIZATION_BLOCK 主:OB1
TITLE=程序注解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解
LD     SM0.0
A      I0.0
AN     M0.0
TON    T37, 6000
Network 2
LDW>=  T37, 10
AW<=   T37, 3000
=      Q0.0
Network 3
LD     T37
=      M0.0
END_ORGANIZATION_BLOCK
SUBROUTINE_BLOCK SBR_0:SBR0
TITLE=子例行程序注解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解
END_SUBROUTINE_BLOCK
INTERRUPT_BLOCK INT_0:INT0
TITLE=中断例行程序注解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解
END_INTERRUPT_BLOCK

网友W:
如果对时间敏感,就把3000改为3010就是了,开/关都是5分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U:

一帮鸟人,我要批评你们 了

谁么有不懂的时候啊?你们天生就会了。

一个个就会装逼,觉得自己多了不起一样

没素质,首先你们问问题就太草率,几乎没思考过,就拿来问了,有时候说了半天还 不知道想问啥?

网友X:
循环计时  实现的方法很多  个人爱好 怎么做都行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大家的建议都很好

网友Y:
振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