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视机高压打火

楼主(2010-09-07):
请教电视机显现管高压包打火怎么维修?

网友A:
1、用无水酒精清洗干净高压帽及高压孔周边,晾干。————实在没有酒精,用矿泉水也可以,没有矿泉水就用凉开水,没有凉开水就用自来水,没有自来水我就暂时没想出其它办法了。。。。。。

2、清理干净高压帽上的铁锈,最好打磨光。

3、一般情况就可以了。如果不行,就用灭弧灵填满高压孔就可以了。

网友A:
下面是转载的:

彩电高压嘴与显像管外壳接地石墨层之间距离近,有二万多

伏高压。彩电使用一段时间后,高压嘴处产生打火现象不外

乎以下三种原因:(1)空气中灰尘较多。电视机工作过程中,

由于高压产生静电感应而将灰尘吸附地高压帽周围,使其绝

缘性能下降;(2)空气湿度大,高压帽密封不严,使高压帽内

进入潮湿空气;(3)高压卡簧与高压线连接焊点有毛刺,毛刺

会产生尖端放电现象,将高压帽橡胶烧老化。

  彩电高压嘴发生打火现象,可用下列方法来消除:(1)先

将高压嘴处放电。取出烧坏高压帽和卡簧。如果高压嘴及周

围无石墨层部分的污垢不多,可用酒精棉花清洗;若污垢较

厚,可用锋利刀片类工具刮除。如高压嘴有锈迹,应用砂纸

等擦亮,将高压嘴里面的残留物彻底清除干净。清洗干净

后,用电吹风加热将高压嘴及附近的水分除尽。(2)将高压线

穿入新高压帽焊接卡簧。卡簧与高压线连接处一定要圆滑,

绝不能有毛刺,否则,重则一通电就出现打火,轻则使用不

久将高压帽烧老化,影响使用寿命。(3)做好高压帽的密封工

作。这一步很关键。高压帽内进入潮湿空气的途径有两个:

一是高压帽边沿;二是高压线穿入高压帽的孔。对高压帽边

沿,一般采用在高压帽与高压嘴附近加灭弧灵类高压绝缘油

脂,有条件的涂一层硅脂,效果较其它油脂理想。有的还可

在高压帽装好后,在高压帽边沿与显像管之间封一层蜡。对

高压线入孔,由于多数换上的高压帽孔比高压线大,可用以

下两种方法密封:其一是将原高压帽穿高压线部分留在高压

线上,像一个套管,将与新高压帽靠近的一端剪成圆锥形。

新高压帽装好后,用力将这部分套管压入,起到密封作用。

其二是将新高压帽连接好后,在高压线与高压帽连接的最末

端用铜丝类材料将其扎紧,再把铜丝端部处理好不留尖端。

网友A:
多次接修高压帽打火的机子,最严重的是把高压觜的玻璃都打掉几块。
本人用过硅旨,蜡等等方法都试过,最后试用粘热水器上的哪种硅胶-----型号是704的最好。
1/先检查高压帽是不是完好,有没有打过的烧痕,如有就换。选密封好的优先帽。
2/用无水酒精清洗高压觜和高压帽,并用电吹风把它们吹干、吹热。
3/用704硅胶打满高压觜,注意要多,再封上帽。
4/用手把帽下的胶要压出边来。最好再用后把胶擦在帽的四周,阴干最好,至秒要等几小时。
这样处理过的高压帽,如果不是行电路有问题使行电压异常增高,也就不会再出问题了。

网友B:
首先搞清楚,是高压包打火还是高压帽打火? 或是显像管尾座?

这几种最常见的是前面2种, 第1种只能换高压包, 第2种楼上朋友讲的很多了。  第3种也是换管子座。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C:
电视机夏天受潮后高压包打火造成的,用灭弧胶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一般修复不好,要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