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扩展模块EM235与EM232相关问题

楼主(2010-09-07):
做的换热机组设备  S7200 216控制  3个235  2个232扩展   11路模拟信号输入  7路输出  ,PLC→235→235→235→232→232这样接的。

其他都正常    235模块模拟信号输入按顺序往后排,前俩模块采集的模拟信号都正常在屏上都显示珍藏该行,  但第3的模块上最后3路模拟信号输入怎么都不能显示正常,程序方面没问题,在电柜里用PC监控发现  第3个模块明明没有信号输入但在程序里还是看到有6400~9300左右的信号输入    接上传感器后  相当于在6400~9300基础上加了正常的采集值进行运算,室内温度都4  50度......

PLC及模块相关设置应该没错   至少3个235设置没问题  232的信号输出也正常  。

请问能告诉我什么原因吗= =.   不胜感激

网友A:
S7200 216? 是不是S7-226?

首先检查是否第3个235的零点不对?断开所有信号输入线,短接A+、A-,B+、B-,C+、C-,D+、D-,观察程序中其对应的数字量是否0附近。如果偏离0太多,就应调整左边的那个小微调电位器(零电位器)点,使读数约=0。

网友B:
不要去调整偏置和增益电位器,先检查DIP拨码设置是否准确?同时可以考虑将EM235替换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