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胶标签起泡的故障解决方案

楼主(2010-09-07):
不干胶标签起泡的解决方案:
  不干胶标签气泡是终端用户在贴标过程中经常会碰到的现象,造成该原因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胶水涂布不均匀:不干胶材料表面由表面材料、黏合剂和底纸三部分组成,从制造工艺划分则由表面涂层、面材、涂底层、粘合剂、离型涂层(涂硅层)、底纸、背涂或背印七个部分构成。胶水涂布不均主要是薄膜供应商在涂布胶水时发生的工艺陷。
  1,贴标机压轮设计不佳,压力不够:一般自动贴标机主要部件包括放卷轮、缓冲轮、导向辊、驱动辊、收卷轮、剥离板和压轮(贴标辊)。自动贴标的过程是贴标机上的传感器发出贴标物体准备贴标的信号后,贴标机的驱动轮转动。由于卷筒标签在装置上为张紧状态,当底纸紧贴剥离板改变运行方向时,标签由于自身材料具有的一定的坚挺度,前端被强迫脱离底纸,准备贴标,此时贴标物体恰好位于标签的下部,在压轮的作用下将脱离底纸的标签均匀平整贴敷在物体上。贴标后,卷筒标签下面的传感器发出停止运行的信号,驱动轮静止,一个贴标循环结束。如果贴标机的压轮在压力设定或者结构设计方面存在缺陷,也会造成不干胶标签贴标过程中的起泡,请重新调整压轮的压力或者协调贴标机的厂家解决;
  2,静电效应:对于薄膜类材料,静电也会引发标签上的气泡。出现静电主要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是与气候和环境有关,气候寒和空气干燥是静电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冬季使用不干胶标签时,经常在贴标过程中产生静电。另外材料之间,以及材料和贴标机相关部件进行摩擦和接触时也会产生静电。在自动贴标机上进行贴标时,静电会造成气泡,影响贴标效果。如果静电很严重,会产生电火花放电,这是火灾的诱发因素,同时电击也会使操作者发生误操作的现象。对静电解决方法的建议:
  1)合理控制操作空间的温湿度,理想的温度为20-22℃,相对湿度为50%;
  2)使用铜金属线放电。铜金属线位于材料的上方,同贴标机绝缘后接地,不干胶标签上的电荷通过金属线向大地放电达到降低不干胶标签上静电的目的。下图显示了在瓶体和贴标部位安装铜金属线。另外在室外安装地线也是一种方法。
  另外在透明瓶体粘贴透明薄膜标签时标签粘贴表面经常有气泡产生。透明瓶体主要为硬质的玻璃或者可以挤压变形的塑料,这类产品贴标后产生气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1)瓶体表面不够清洁、平整:瓶体应该预先洗净干燥,根据瓶体表面的形状,如是规则曲面还是球面瓶体,在贴标时由传送带夹紧固定,尤其是扁平的塑料瓶;
  (2)没有根据瓶体材料选用合适特性的薄膜材料:软质的瓶体应该选择如PE、PVC、未经拉伸的PP以及PE和PP的合成材料;硬质瓶体应该选择PET、BOPP、PS面料;
  (3)贴标机的速度调整、贴标方法不恰当:贴标时瓶体的运行速度应该略快于标签的出标速度,这样可以避免气泡的产生。贴标前要完全消除静电,使标签坚挺出标、脱离底纸。贴标机上不应使用毛刷、海绵辊、真空吸附方式贴标,应安装有一定强度的橡胶刮板同标签接触,并使刮板保持一定的角度和力度。柔软瓶体的贴标要调整好贴标速度、刮板力度、角度、距离之间的关系;
  (4)底纸选择不恰当:应选择光滑度好的底纸,如PET材质的底纸,使粘合剂在其表面平整性好,贴标后润湿性好、平整;
  (5)另外瓶体上有杂质、增塑剂、胶水起化学反应、印刷表面溶剂被激活等因素都会引发贴标过程气泡的产生。

         资料来源于:http://www.zhiruipark.com/

网友A(2011-11-28):
广州市卓玛纸业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条码自动识别技术的研究和条码应用系统集成的高科技企业。企业拥有一支年轻化,知识化,勇于开拓的团队,多名资深技术人员,为客户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保障。
同时是不干胶标签、印刷标签、热敏标签、日化标签、食品标签、药品标签、五金朔料标贴、电子标签、物流标签、服装吊牌、电脑孔标签、热敏展卡、可变信息标签、超市电子称纸、超市物价签、珠宝标签、医院专用标签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同时代理世界各名牌条码打印机、条码扫描器、条码检测仪、数据采集器、射频(RF)、POS收款机等。
耗材:提供各种规格高质量的不干胶贴纸、碳带、洗水唛、吊牌、合格证等。

遵循简单而精深的商业诺言,即“您的满意,是我们的追求”。
我们始终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为客户量身订做最合适的产品与服务,真正做到“客户放心”。
厂家直接销售,价格优惠(欢迎您的咨询)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231号逸安阁2座9D
网址:www.whsyk.com
联系人:韩小姐 联系电话:31666681
手机:15360556677 QQ:584188641
传真:85521022

网友B(2012-02-04):
日本IAI三轴机械手代理,国产维宏3轴机械手代理,CNC板卡卡,自动锁螺丝机--上海健惠电气自动化15921245118 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