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PLC 功能指令汇总

楼主(2010-09-07):
具体指令应用请参考编程手册。

楼主:
实际应用中,先作了解,知道有这个功能指令。到具体应用时,再细看手册。

网友A:
看了一下,竟然有一半左右的指令没有用过。还有少数指令很面生,惭愧呀  :(

楼主:
以前刚学三菱的时候整理的,其实有很多指令在实际工程中不一定用得上。有的是特定应用。

网友B:
不是吧???我这手册上是246条功能指令。有俩空着,所以是244条功能指令,我以为编程都得用到,所以天天在看,看了再忘,忘了继续看,然后背过指令格式,忘记代码含义,再翻书看含义,再背,到现在都有一种啥也么学会的感觉。。。

也许是自学没见过实际应用的案例,所以现在都不知道哪些有用,哪些没用。。。既然斑竹都总结了。我还是先看斑竹总结的吧!权且当做学习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