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设备运行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0-09-07):
          现我有一设备,要求此设备运行到一定时间需要给上位机一个报警信号,提示需要更换润滑油,但设备厂家的要求是,新设备首次运行500小时需要更换一次润滑油,以后每3000小时则需要再次更换润滑油,现我有一VD变量存储设备运行时间,且已存如断电保存寄存器,请教,如何才能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以上功能;假设设备运行时间保存变量地址为VD100,报警信号为M10。希望能给出梯形图或STL程序,谢谢!

楼主:
问题补充:最好另外再用一变量保存此运行时间(因为此时间还需给上位机显示设备运行总时间),这样可以等加完润滑油后清零寄存器。

楼主:
广告真牛!见缝插针!

网友A:
建议使用定时中断来实现时间的累计,而不是使用定时器+计数器的方式。

比如使用SMB34,设置为250ms,执行4次就是1s。

网友B:
将VD100 MOV到另一个区,然后将数值与500或3000比较后输出报警,并复位运行时间。

楼主:
楼上的定时中断如何实现?

云峰的与500或3000比较,复位时间,要考虑是500还是3000复位,因为首次报警和第二次以后时间并不相同,求具体实现方法。

网友A:
S7-200的系统手册好像有个定时中断采集模拟量的例子,你查一下。

找到了,2008年8月版本的P67

网友C:
如果是西门子PLC,这问题很好解决,可以用SFC系统功能块,SFC0/1/2/3/4.楼主好像用三菱的,没有深入研究,不好意思。

网友D:
这个用软件提醒不太好把,首先时间间隔太长500小时、3000小时,会占用太多的存储器的空间,再者假如系统突然停电或需要修改程序等会造成系统重新计时。而且以这么长的时间间隔一年也加不了几次。因此还不如先算好日期记在本上,用人工提醒,我算了一下,500小时大约20天,因此到设备运行20天后,就加润滑油,3000小时更多了是125天,因此120天以后,加润滑油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西门子PLC,这问题很好解决,可以用SFC系统功能块,SFC0/1/2/3/4.楼主好像用三菱的,没有深入研究,不好意思。

楼主使用的S7-200系列的,你说的300/400的

楼主:
对:丁胜志 关于

如果是西门子PLC,这问题很好解决,可以用SFC系统功能块,SFC0/1/2/3/4.楼主好像用三菱的,没有深入研究,不好意思。

是西门子的,但具体如何实现呢,我对你说的系统功能块不是很熟悉。忘给予详解,不胜感激!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ye_w 关于

S7-200的系统手册好像有个定时中断采集模拟量的例子,你查一下。

找到了,2008年8月版本的P67

内容的回复:

在本例中,能否实现我题目中的要求呢。很遗憾,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哎,头大呀!求高手详解!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定时中断如何实现?

云峰的与500或3000比较,复位时间,要考虑是500还是3000复位,因为首次报警和第二次以后时间并不相同,求具体实现方法。

都要比较,至于首次,可以加一个VD100(总运行时间)与500的比较结果条件。时间小于500,即是首次运行。

网友A:
对:liaphy 关于回复内容:
对:ye_w 关于

S7-200的系统手册好像有个定时中断采集模拟量的例子,你查一下。

找到了,2008年8月版本的P67

内容的回复:

在本例中,能否实现我题目中的要求呢。很遗憾,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哎,头大呀!求高手详解!万分感谢!
内容的回复:

这样简单的程序就自己来折腾吧,关键是告诉你一些方法来实现你的功能。

楼主:
我的程序是这个,可以实现3000小时清零报警,但无法实现500小时清零报警,因为如果清零,第二次依然是500小时报警,望高手指点!!!

楼主:
对:云锋 关于引用liaphy 的回复内容:

楼上的定时中断如何实现?

云峰的与500或3000比较,复位时间,要考虑是500还是3000复位,因为首次报警和第二次以后时间并不相同,求具体实现方法。

都要比较,至于首次,可以加一个VD100(总运行时间)与500的比较结果条件。时间小于500,即是首次运行。

问题是,现在要求的事必须换油完毕后才能解除报警,否则报警仍要存在,如果比较500,假设运行时间大于500而没有进行换油操作的话,报警不是就没有了,那报警不是就失去意义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我的程序是这个,可以实现3000小时清零报警,但无法实现500小时清零报警,因为如果清零,第二次依然是500小时报警,望高手指点!!!

你不用清零VD100,将计时分别输出到VD100  VD104中,  首次运行VD100<=500,VD104>=500复位 VD104,并输出报警。

VD104重新计时,VD104>=3000时,复位VD104,并输出报警。 循环执行。

网友B:
必须换油完毕后才能解除报警,否则报警仍要存在,

你置个位就OK啦。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非常感谢老愚者。谢谢你的回答,但对你的程序我还是有两点疑问:

1、如果500小时没有清零而用户选择了关机操作,那下次再启动时候报警是不是就不会在显示(这是现场需要考虑的暂且先不说)

2、上位机清掉报警信号复位后,第三次3000小时报警如何实现?

再次感谢!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云锋 关于

我的程序是这个,可以实现3000小时清零报警,但无法实现500小时清零报警,因为如果清零,第二次依然是500小时报警,望高手指点!!!

你不用清零VD100,将计时分别输出到VD100  VD104中,  首次运行VD100<=500,VD104>=500复位 VD104,并输出报警。

VD104重新计时,VD104>=3000时,复位VD104,并输出报警。 循环执行。

内容的回复:

那循环执行,第三次时候是不是还是500小时就输出报警信号了?

楼主:
对:jiaoanpeng 关于

这个用软件提醒不太好把,首先时间间隔太长500小时、3000小时,会占用太多的存储器的空间,再者假如系统突然停电或需要修改程序等会造成系统重新计时。而且以这么长的时间间隔一年也加不了几次。因此还不如先算好日期记在本上,用人工提醒,我算了一下,500小时大约20天,因此到设备运行20天后,就加润滑油,3000小时更多了是125天,因此120天以后,加润滑油即可。

内容的回复:

问题是,这个设备是维护用的设备,不一定多长时间用一次,也不一定一次用多长时间。客户要求加此功能,我也觉得必要行不大,但既然要求了,还是实现了好!

网友E:
你的那个没什么需要很高的精确度,多几天扫几天又没什么关系。所以用定时器加计数器也就可以了。如果你要追求高精度,不怕麻烦,那么你就用定时中断好了。

网友E:
。。。。。。。。。。。。希望你尽快成功!

网友F:
更正:
网络5增加 MOV-W 0 MW2
临时给楼主编的,仅作参考。

网友F:
楼主的提问:

1、如果500小时没有清零而用户选择了关机操作,那下次再启动时候报警是不是就不会在显示(这是现场需要考虑的暂且先不说)

2、上位机清掉报警信号复位后,第三次3000小时报警如何实现?

再次感谢!

回答:

1。不应答就关机, 下次再开机再报警,直至应答为止停止报警。

2。上面的程序不适合第N次的3000小时报警,得作废重编。

网友F:
要任意设定,请要求上位机设定,并要求确认
临时给楼主编的,仅作参考。

网友F:
要任意设定,请要求上位机设定,并要求确认
临时给楼主编的,仅作参考。
图没有贴好,重新贴,对不起了。

网友F:
再次更正:

网友G:
在老愚者梯形图基础上修改程序,可以满足楼主要求,见下图:
说明:
1、MW0-MW10 设置掉电保护状态,软件下载后第一次运行,M4.0--M4.3皆处于置0状态。M4.0=0,使比较器进行的是MW2与500比较,当MW2=500时,比较器使M4.0=1、M4.1=1,向上位机发出换油信号,同时将MW2值加入VD100,再将MW2清0,如此时断电,再接通电源,由于M4.1=1,仍发出换油指示。只有上位机发回应答信号,PLC才将M4.1清0.
2、当第一次MW2=500比较器使M4.0=1后,M4.0始终保持1状态,所以以后的比较都是MW2与3000比较,每次比较完后,MW2值累加到VD100中,再清0,故可多次运行该程序。

网友H:
小弟是新手,值得学习一下,多谢各位!

楼主:
对:wyb2866255 关于在老愚者梯形图基础上修改程序,可以满足楼主要求,见下图:
说明:
1、MW0-MW10 设置掉电保护状态,软件下载后第一次运行,M4.0--M4.3皆处于置0状态。M4.0=0,使比较器进行的是MW2与500比较,当MW2=500时,比较器使M4.0=1、M4.1=1,向上位机发出换油信号,同时将MW2值加入VD100,再将MW2清0,如此时断电,再接通电源,由于M4.1=1,仍发出换油指示。只有上位机发回应答信号,PLC才将M4.1清0.
2、当第一次MW2=500比较器使M4.0=1后,M4.0始终保持1状态,所以以后的比较都是MW2与3000比较,每次比较完后,MW2值累加到VD100中,再清0,故可多次运行该程序。
内容的回复: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