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测温的问题

楼主(2010-09-07):
大家好。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有一台佳木斯电机公司的6000V高压电机,在定子测温接线盒内有U1、V1、W1、U2、V2、W2 6个接线端子,测温元件是PT100,请问一下应该怎样接线?现在我们手里没说明书,很着急,在线等

网友A:
应该u1-u2,v1-v2,w1-w2各是一个电阻的两个端头,分别测u,v,w相的温度,用万用表测他们的电阻,在当前温度下应该在100欧姆左右就对了,这几个电阻之间应该没有连接点。或哪两个头之间电阻是100欧姆左右电阻,那个就是一对

网友B:
U1、V1、W1应该是一路,U2、V2、W2是另一路,实在不行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同意楼上所说

 实在不行就自己测量下

网友D:
U1、V1、W1应该是一路,U2、V2、W2是另一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怎样接线呢。两线制和三线制似乎都不好接。

网友E:
三线制的话应该是U1、V1、W1是一路,U2、V2、W2是另一路;接线时,量一下 U1与V1及W1的电阻,两个都有电阻(阻值应该是一致的),那V1与W1应是短接线,如不是,再选一个接头再测电阻,应该可以得到要的结果,然后按热电阻三线制接法接仪表就行了。两线制的话,应该就是u1-u2,v1-v2,w1-w2各是一个电阻的两个端头,可以直接仪表输入端,如果仪表是三线制输入,可以短接仪表输入端的短接端子。

网友F:
根据情况,看你用什么温度变送器或PLC

3线4线根据情况而定

网友G:
电机接线盒中的U1、V1、W1、U2、V2、W2 6个接线端子是强电接线端子,通过改变接线方式,实现Y或△运行或者Y-△等形式的降压启动。

如果按你们的说法,把热电阻接上去,那乐子大了。

不知道的不要乱讲,会死了的。

楼主也是,电机上有“在定子测温接线盒内有U1、V1、W1、U2、V2、W2 6个接线端子”,有“定子测温接线盒”吗?你要测温,必须把热电阻放置到电机定子里面,如果原先没有,就要打孔或找人想法安装,

网友H:
6000V高压电机电源的接线桩头是很大的,测温电阻的接线盒里有弱电端子。

电阻一般是三用三备,引出线应该已在端子上接好了,而且有明显标记。

如果没标记,自己用万用表区分下,根据颜色也可以区别的。

至于三相温度的定位就得有厂家的资料了,不过实际意义不大,哪一相超温都得停机,所以一般都任意接。

网友I:
7楼说的对,搞技术的不要乱讲,要出事的.

网友J:
高压电机测温一般都有六个测温元件,三用三备,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是U1、V1、W1,为一组,U2、V2、W2、为另一组,也就是说这两组是一组用,另一组备用。

网友K:
出人命了,哎 不懂电气的不要乱说,不懂仪表的也不要乱说。

PT100往哪接,要往仪表变送器上接 测电机轴温的

电机的定子线圈 有热继保护模块限制电流的 这么贵的东西,你说用PT100 你们胆子够大的了  接吧 不怕出事就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