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100使用2个月无问题,最近却总是报高温停机的原因?

楼主(2010-09-07):
CHE100使用2个月无问题,最近却总是报高温停机的原因?请大家帮助分析分析原因

楼主:
验证码是区分大小写的,填写多次才提交。

网友A:
机型多大,使用的是什么场合,电流有多大?

网友B:
降低载波频率☞2KHZ

楼主:
谢谢,祝楼上等中秋快乐!

网友C(2010-10-09):
电机故障,检查变频器散热风机和散热器孔。

网友A:
纺纱设备的工厂吧,2个月就过热,环境毛絮多的很。运行的时候先摸下上方有没有风或者就直接听有没有风扇运行的声响。风扇工作的话就把风扇弄下来,拉个压缩空气对里面的散热铝片吹下。毛絮太多堵死了,过热只有这个。

楼主:
已经全部更换了变频器

网友D(2010-12-09):
为什么全换了?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工况?毛纺吧????

楼主:
没有发现有控制温度一类的开关?却为什么会报高温?散热确实不好。不是毛纺。

网友E:
小功率(一般15KW以下)的变频器温度测试模块是内置在IGBT里面的,看不见的;大功率的是用负温度电阻测试的

楼主(2011-01-28):
谢谢10楼的说明。

网友F(2012-09-02):
提供二手及全新CHECHFCHV系列主控板及相关配件,专业维修英威腾变频器。深圳纬东自动化,QQ1642637913875537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