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怎么设置与欧姆龙CP1E通讯

楼主(2010-09-07):
海泰克怎么设置与欧姆龙CP1E通讯呢?ADP内PLC类型应当选择欧姆龙的哪个呢?

网友A:
PLC种类选择CS1H,触摸屏参数用默认的,DIP 5 OFF,omron参数设置:

楼主:
谢谢,搞定了,ADP我选择的CJ1M.多谢指教。rifle能否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B(2020-02-18):
引用 网友A:
PLC种类选择CS1H,触摸屏参数用默认的,DIP 5 OFF,omron参数设置:

你好CP1H  选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