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无输出,没24V

楼主(2010-09-07):
欧姆龙PLC无输出,没24V,这里的24V是输出吗

网友A:
你用的是哪种型号的PLC。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是不是DC24V输出。

网友B:
关键问题你的程序有没有点亮这个输出点啊?

网友C:
没有听懂要说的到底是啥子。。。。。。。

网友D:
I/O模块供电线接得不对吧

网友E:
看不明白说的,没输出24V ?  是电源没有输出还是别的??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F:
要是你的I/O模块就没有电源输入,那输出地没有24v不也是正常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