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永宏PLC外部中断不正常的原因

楼主(2010-09-07):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因为项目特性要求,需要使用外部中断。为了先行掌握中断的方法。我试着编了个外部中断应用程序。可以运行时不能如愿。机型是10MC.程序如下:

在设置I/O组态时将X1设为正缘中断。外部接线是:+24V——S/S,    -24V通过行程开关与X1连接。同时给PLC以~220V交流电。    主单元区:

|------------------------------------------T1  32000

在副单元区:

|---------LIB X1+i

|-------------------------MOV*P T1   R3000

|-------------------------RST*T T1

|---------RTI

该程序运行后,只在第一次X1正缘时中断一次,其后,当X1所接的行程开关无论怎么动中断也不响应。仿佛死了一般,随后,我又将146指令及145指令用上也没有用处。请好心的老师、高手给予指点。

楼主:
“|-------------------------RST*T T1”我在写求助时写错了,应该是

|-------------------------RST*P  T1

网友A:
是否你没复位缓存器。是否还有别的中断程序正在执行?因为CPU在任一时间只能执行一次动作,必须等到一个中断程序执行完毕后,再执行下一个中断服务程序。当PLC接受某一中断要求而正在执行该中断服务程序时,如果有另一个中断要求发生,而且其优先顺序低于正在执行的中断。CPU将不理会该中断。

网友B:
主程序中你是否编写了  EN X1+I? 首先需要允许中断。

网友C(2017-08-04):
你好,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C:
一般还是程序问题,我的原因是用了10号指令必须要有一个0-1的跳变,而不是EN,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