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AB rslogix500的软件,但不能上传500PLC中的程序

楼主(2010-09-07):
我有AB rslogix500的软件,但不能上传500PLC中的程序,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遇到过几次了 原因也没搞懂

不能联机

网友B:
澄清一个低级问题,你不会是没有用RSLINX吧

网友C:
你能在线吗?

网友D(2010-12-23):
RSLINX版本与slogix500版本不兼容

网友E:
请你确认软件是否有授权

网友F:
要先确认你安装有RSLINX,并检查能否在线,能否在RSLINX中找到你联机的CPU,这是最关键的工作。而且如果你是用以太网连接的,还必须安装有BOOTP,给PLC定义好IP地址才得。

并不是说安装有rslogix500,就可以做一切了的,这只是个梯形图编辑软件。通讯还得用RSLINX,定义IP还必须有BOOTP。

这就是AB与其他品牌很大的区别

网友G(2011-02-16):
要先确认你安装有RSLINX,并检查能否在线,能否在RSLINX中找到你联机的CPU,这是最关键的工作。而且如果你是用以太网连接的,还必须安装有BOOTP,给PLC定义好IP地址才得。

并不是说安装有rslogix500,就可以做一切了的,这只是个梯形图编辑软件。通讯还得用RSLINX,定义IP还必须有BOOTP。

这就是AB与其他品牌很大的区别
说得好,ab的编程软件和通讯软件是分开的

网友H:
xue xi le ,thank you!

网友I:
你的先在组态中(实际可能术语不叫组态)选对相应的CPU,然后再读取其中的I/O硬件单元,这样保证硬件单元全部被读下来的情况下,才可以在“comm”目录下将已有的程序下载到你的电脑上?知道否,不知道的话,啥时给我留言。我们是罗克韦尔实验室,这些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J(2012-10-18):
能在RSLINX中找到你联机的CPU,也有授权,但是还是不能够上载程序。一上载就会显示NO response from processor at selected path/mode!   Initdriver failed-code:-1  current driver (AB-PIC-1)may not be running

网友K(2013-11-07):
引用 网友I:
你的先在组态中(实际可能术语不叫组态)选对相应的CPU...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怎样能和你联系呢

网友L(2014-01-18):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编程软件

网友M(2014-04-18):
6,7说的对,同意

网友N(2018-05-31):
引用 网友G:
要先确认你安装有RSLINX,并检查能否在线,能否在R...

你好,小弟是新手,请问BOOTP怎么安装呢?

网友O(2018-07-28):
引用 网友F:
要先确认你安装有RSLINX,并检查能否在线,能否在R...

网友P: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能联机能编辑,能下载就是不能上载,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Q(2020-05-07):
要要要 啊 有没有免费的 教教我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