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EVS93XX伺服控制器

楼主(2010-09-07):
请高手指点,我公司一设备用伦茨伺服控制构成总线控制系统,其中一台控制器作为主机,其余作为从机,各个伺服控制器有唯一的通信地址,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各控制器的通信地址无法更改,但是用操作面板从另外一控制器上拷贝参数可以!如何解决?急!

网友A:
应该可以改的呀!我以前用的时候就改过!

网友B:
是怎么无法更改--- 是通讯方式无法更改还是用操作面板无法更改? 有的时候要控制器在使能禁止的状态下才能修改某些参数,可以试试在使能禁止的状态下修改

网友C:
当然可以改的,这个我经常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