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只两线制热电阻的其中一个能接到三线制的模块吗?

楼主(2010-09-07):
今天我又问了下其他公司的人,据他们说那是一个双只的热电阻,但是现场还是只有两端接线,可是其中一端接的是两条线,就和三线制的接法一样,不知道这个是考虑到我们公司的DCS模块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我们公司的模块是用的浙江中控的300XP,他的XP316模块就是专接电阻的信号且是三线制的接线原则哈,如果直接接两条线到模块能测量温度吗?还是误差会变大啊,或者是必须接成对应的三线制啊?

网友A:
接三线吧,两线制热电阻的一端,接一根线,另一端接两根线。这样误差相对要小。

网友B:
可以接上去

 热阻出来到接线端子上把热阻丝一端并在端子上

 这样从端子排出来的信号线就可以接三线进模块

网友C:
1、我就说你那个可能是双支两线制热电阻嘛: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9/2010090620123300005-1.shtml

2、双支两线制热电阻DCS和现场的信号是独立的,实质还是热电阻的2线制接法,只不过是两个热电阻分别接现场数显表现场指示和接DCS远程指示。而单支二线制热电阻,现场数显表和DCS是合并的接在一起的,可能造成干扰或工作不正常。

3、双支热电阻的4个接线与4线制接线没有关系。看这个链接http://hi.baidu.com/ganxl/blog/item/f388d5433321c81673f05de8.html

4、综合上述,你的问题的答案是可以的。

5、接法如下:任选一支热电阻,把一个端子引出两根线,另外一个端子引出一根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