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多段速度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0-09-07):
变频器的多段速度(就是15段)怎么调出来,(就是用高速,中速,低速,还有一个是要自己在变频器上定义的,进行组合,刚好是15种速度,我不会定义)

网友A(2011-09-12):
一般说明书都有解释,你可以查一下,实在不可以,找个行家给你调试一下,曲阜嘉信变频器,性价比高,质量稳定,服务及时,如有需要,可以联系,王经理,电话:13953186939            13863742332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变频呀 ,西门子的端子不够要加接口板子,按照标准块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