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同步带的问题

楼主(2010-09-07):
我对伺服电机不太懂。我们公司使用伺服电机通过同步带带动机械部位往复动作,请问同步带疲劳了、松了会影响电机吗,比如说转数。还有,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是传给伺服驱动器还是PLC,非常感谢!!

网友A:
一般不会对电机有什么影响,但对控制精度肯定不利,甚至会造成伺服系统震荡。一般编码器反馈给伺服驱动器,驱动器另有接口将编码器反馈的信号转给上位机或PLC

网友B:
同步皮带应当定期检查其松紧度。脉冲编码器一般是反馈给放大器的,但也有反馈给plc的做位置验证。具体是什么看电气原理图就应当明白了。

网友C:
同步带轮松了会影响到设备移动装置的定位精度,增大反向间隙。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反馈脉冲只会传给伺服驱动器,如果要反馈到控制系统(如数控系统或PLC),则由伺服驱动器向控制系统传送。高档点的如西门子系统通过系统总线传递相关信息,PLC则可由其高速计数端子接收(一般为A、B两相脉冲)。另外,伺服驱动器还能外接外部位置反馈信号,如光栅尺或与滚珠丝杆相联的脉冲编码器反馈的信号,以提高定位精度。

网友D:
北京玖泰特种电缆有限公司为国内最专业特种电缆生产厂家之一,生产供应高柔性电缆、拖链电缆、信号传输电缆、控制电缆、计算机电缆、伺服电机电缆等系列电缆。产品全部参照德国VDE执行标准,通过了CCC强制性产品认证、ISO9000系列质量保证体系认证.

北京玖泰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王维华
手 机: 13521732036
Q Q:124222551

地 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马驹桥新区小张湾工业东路226-1号
电 话:4006-565-363(技术部)
010-57250921
传 真:010-87669607-803 51661773-2

网友A:
还有就是如果同步带太松极端情况可能造成伺服轴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