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V312变频器故障信号清除

楼主(2010-09-08):
我用的ATV312变频器,出现报警信号并清除后,R1A和R1C之间的常开触点

在上电时总是闭合。另外,变频器的正反转都可以运行。谢谢!

网友A(2011-03-29):
那就对啦,R1A是继电器的常开触点,R1B是继电器常闭出点,R1C是公共点,通电时,继电器常开触点是闭合的,常闭触点断开,一般是接报警指示灯的。

网友B:
你接R1C R1B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