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通过RSLINK的OPC

楼主(2010-09-08):
RSVIEW32通过RSLINK的OPC链接,运行时没有数据显示,标签监视也是无效,设置完全正确,因为另一台配置完全相同运行却正常, PLC是以太网的SLC500,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RSVIEW32是带IO的吗?

网友A:
是刚开始调试还是运行一段时间后不正常的?

网友B:
RSLINX连SLC505?,你这RSLINX是第三方的产品吧。

如果RSLINX对于AB的协议没问题,那可能是你的RSLINX软件授权有问题了,在不同的授权下,OPC的使用有限制,如果RSLINX根本没有授权,则OPC SERVER无法使用。

网友A: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