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WinCC 和 S7之间的时间同步?

楼主(2010-09-08):
1.创建一个数据块 ,其中有一个 "DATE_AND_TIME" 类型的变量和一个布尔变量。当元素"Flag" 在WinCC中被置1,程序就调用系统函数SFC0 "SET_CLK"。D B1中的触发变量"Flag" ( DB1.DBX 8.0)在WinCC脚本中被SetTagBitWait("DB1_FLAG",TRUE) 置1。 因此仅当此C脚本在WinCC中被调用时,时间才被设置。SFC0 必须先添加到Step7程序的块文件夹中。 在此段程序中,DB块中的各个时间变量被写到作为 SFC0参数的"DATE_AND_TIME"类型的本地变量"DateAndTime"中。 用 "SET_CLK" 设置完时钟后,触 发变量"Flag"被复位。 注意: 在此段程序中,本地变量"DateAndTime"存储在以0为起始地址的本地数据堆栈中。如果不得已要把这个变量分配到别的地址,同 时对传送指令参数化时,必须要考虑到地址分配的问题。

2.为“年”新建一个 "Unsigned 8-bit value"类型的变量,对其进行格式变换 ByteToBCDByte,然后为其在DB块中选择相应的字节地址: 在WinCC 中创建剩下的变量。 选择"Unsigned 16-bit value" 类型然后改变格式为 WordToBCDByte ,然后在DB块中选择实际的字节地址。

3.最后,在WinCC中创建一个C脚本来读取系统时间并进行拆分,然后把它们写到DB1中。 S7 PLC中的时钟设置是被脚本中的"DBI_FLAG"变量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