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读取变频器的1个位?

楼主(2010-09-08):
我用触摸屏(威纶通的6000iH),与台达的VFD变频器通讯,我需要用485  ASCII  通讯做“启动”、“停止”等,变频器的地址是2000H,转换成十进制是8192,再加1,也就是地址是8193,变频器说明书上写到:Bit0~1,00B:无功能,01B:停止,10B:启动,11B:JOG启动。如果我要做“启动”按钮,那么4x_bit(触摸屏读写位地址)后面的地址我要写多少呢?

网友A:
为什么非要转成10进制呢,直接16进制不行吗?
我用过启动:地址H2000中写入H10,停止就写入H01

网友B:
楼上正解!刚在搞温控就是这样搞的

楼主:
因为它的位Bit4~5,00B:无功能,01B:正转方向指令,10B:反转方向指令,11B:改变方向指令,那你说写入H10,那么这个H10也有可能是反转指令而非启动。

网友A:
具体我也不明白,对于这个地方我也想搞清楚,
反正我那样用,没有出现正反转现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k18 启动  k17 停止!!!!!!

楼主:
应该是K18启动,K1停止。

楼主:
想了一下,好像K17也可以的。

网友D(2010-10-25):
B010010=K18  启动

B010001=K17  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