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ABBacs400变频器故障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0-09-08):
我们水泥厂煤磨的头尾秤用的是科氏力秤,其中流量计用的是ABBacs400变频器,最近变频器发生抱FL15故障代码,然后停车,断电复位后开车正常,昨天尾秤变频器跳的,今天头秤早晨又跳了,查了一下说明书FL15代表输出接地故障,供电电源负载不平衡,1电机或电机电缆故障,2电机电缆过长。如果有什么实质性的故障复位后应该开不起来呀,头尾秤两个控制柜在一起如果供电电源有问题应该同时跳啊,这种现象一个月能有一到二次,每次都耽误生产,所以希望各位变频高手和有过此经历的同行给分析和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电机电缆解下来,摇表测一下电机及电缆正常吗,如果正常,变频器输出互感器坏了。

楼主:
因为复完位就能开起来,所以领导不给时间,所以没摇过电缆和电机,,今天发现一个问题不知和着有关没,就是从变频器输出端到电机的电缆屏两端都没接地,而且感应电压有100多伏,不知跟着有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