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电机是否适合变频控制?

楼主(2010-09-08):
电动葫芦一般采用锥形电机,如果需要采用变频控制,该如何选型?

网友A:
     与变频器配套的电机最好选用变频专用电机,电动葫芦类还要注意带有好的刹车

网友B:
电动葫芦的起升电机是锥形转子交流电机,但一般这种电机不需要调速,直接在负载决定的工作特性下运行即可,楼主所谓的用变频控制节电的说法恐怕不太具有现实意义

楼主:
客户要求有多档速度,按说是不需要调速

网友C:
专业起重机遥控.变频,自动控制改造,有资质,有业绩.一般纳税人,tqbh@tom.com欢迎咨询,交流.有信必复

网友D:
同行啊,有机会交流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有多档速度,按说是不需要调速

这样的话倒是有的办法,比较锥形转子电机有变极调速型的可以实现有机调速,这样就不必考虑变频器了,毕竟经济性不好

网友E:
可以使用,但是不要低速度长时间运行,另外注意电动机散热的处理和电动机过热保护。

网友F:
可以,我给我的客户改过,现在还是用的很好,但是要加制动单元,变频器最好加大一级使用

网友G:
可以使用变频器,靠磁力的

网友H(2010-10-19):
完全可以使用,同时,同意7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