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变频器频繁报短路故障

楼主(2010-09-08):
变频器型号: ACSM1-04AM-046A-4+K454+L516

问题概述: 会时不时的报出电机短路(f0004) 的错误,导致停机。

问题详述:
1. 传动已使用约半年, 主要工作在力矩模式下,用于提供负载。 有时也会工作在速度模式。 最近在速度模式下,运行中突然出现 f0004 错误, 之后便频繁出现。
2. 有时候错误可以通过DriveStudio的复位按钮进行复位,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几秒到几个小时不等)后会报 f0004。
3. 有时复位后,发送“0”速度参考值没事, 发送其它值报f0004, 整个过程中电机没动。
4. 有时复位按钮不起作用。 多次reset系统程序和配置后,又可以运行一段时间。
5. 有时将电机摘掉,f0004 错误仍然存在,且不能复位。

电机在其它变频器驱动下,可以正常运行。 这是变频器坏了,还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A:
ABB的这种问题比较多,还有接地报警也是常见的,基本上都是因为内部相关的传感器故障造成的。但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这种故障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2011-03-03):
我遇到过,F0004 感觉是参数没设置好,改成标量模式

网友C:
是否是力矩补偿这个参数设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