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PLC-400寻址

楼主(2010-09-08):
L #I_ADRESSE
T #P_Adresse
SLD 3
T #PZD_Adresse
LAR1
L PID 【AR1,P#8.0】
LAR1 P##PZD_Empfangen
T DID 【AR1,P#0.0】
L 0
==D
JC Ne0a // wenn 0 eingelesen wird mu?mit einem DP-Fehler gerechnet werden
L #Intern.Fehler_DP_SFC14_15
==I
AN #Intern.AUF_an
JC FE0
Ne0a: CALL "DPRD_DAT" // PKW einlesen
LADDR :=#P_Adresse
RET_VAL:=#Intern.Fehler_DP_SFC14_15
RECORD :=#PKW.EMPFANGEN
这是400控制M440 的一段程序期待高手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其实也没有必要了解这段,无非就是调用SFC14/SFC15。在调用之前对发出去的数据进行一些处理。

网友B:
L #I_ADRESSE                                      装载变频器的地址
T #P_Adresse                                        传送指针暂存
SLD 3                                                      地址移动三位(移动一个字节)
T #PZD_Adresse                                  传送指针暂存
LAR1                                                       将acc累加器的地址装载到地址寄存器1
L PID 【AR1,P#8.0】                           修正地址内的数取出装入acc累加器1
LAR1 P##PZD_Empfangen               将P##PZD内的指针装载到地址寄存器1
T DID 【AR1,P#0.0】                          将指地址针内的数取出装载到acc累加器1
L 0                                                           acc累加器2内的数与acc1 内的0相比较
==D                                                         是否相等
JC Ne0a // wenn 0 eingelesen wird mu?mit einem DP-Fehler gerechnet werden      如果相等就跳转到标识
L #Intern.Fehler_DP_SFC14_15      不相等装载参数到acc累加器1
==I                                                          是否相等
AN #Intern.AUF_an                              此条件为0时
JC FE0                                                   条件为真就跳转到标识处去执行
Ne0a: CALL "DPRD_DAT" // PKW einlesen    调用sfc15写数据到变频器
LADDR :=#P_Adresse                      变频器的BUS地址
RET_VAL:=#Intern.Fehler_DP_SFC14_15   将数据写入变频器
RECORD :=#PKW.EMPFANGEN      出错的返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