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设备有五根出线,三火一零一地,问四眼插座怎么接线

楼主(2010-09-08):
公司设备有五根出线,三火一零一地,问四眼插座怎么接线

网友A:
我想,四孔插座可以接三火一零,地线另接。

网友B:
接三火一零不太好,只能说是没办法的办法,万一零线接触不良,中性点将位移。

其实也有专用的5眼插头,在进口设备上见过,插头上带旋转锁紧卡,你上网搜一下。

网友C:
1、不需零线的设备,只需4孔插座;

2、需要零线的插座,原则上要用5孔插座;

3、你看看防爆插座,都是5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想,四孔插座可以接三火一零,地线另接。

1、四孔插座接三火,一保护零线PE,用于三相三线设备;

2、用于三相四线设备的插座,应该是五孔插座,三火,一工作零线,一保护零线PE;

网友E:
三相四线的电源线供电,L1、L2、L3还有一根PEN零线TN-C供电。但使用设备五线制的L1、L2、L3、N、PE。这时要将供电箱内零线PEN拆开。具体做法:用零线排或零线模块端子在供电箱的明显位置将供电线的PEN、设备电源的N、PE线牢固的连接。最好能PE和N两边分开,供电线PEN端子下贴上PEN标签,输出到设备N线端子贴上N标签、PE端子贴上PE标签。即成为了TN-C-S三相五线制系统。你的设备就可以不成问题的连接上去了!五线制插座就可以按照其标准直接的连接上去了!

网友F:
对:yjig 关于

接三火一零不太好,只能说是没办法的办法,万一零线接触不良,中性点将位移。

其实也有专用的5眼插头,在进口设备上见过,插头上带旋转锁紧卡,你上网搜一下。

内容的回复:

不过那个好像是孔状插座,不知道你的插头是什么样?

网友E:
要特别注意的一点:给你的供电只有一个四眼插座五线制这设备是不能用的,很容易发生触电危险!也容易损坏设备器件!要另想办法使之成为TN-C-S五线制,插、头座必须是五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四孔插座接三火,一保护零线PE,用于三相三线设备;

2、用于三相四线设备的插座,应该是五孔插座,三火,一工作零线,一保护零线PE;

对1、我想还得保证你的电源系统是TN-S的不是TT、IT系统

网友H:
引用 网友C:

1、不需零线的设备,只需4孔插座;

2、需要零线的插座,原则上要用5孔插座;

3、你看看防爆插座,都是5孔的。

个人认同老菜鸟的观点。

网友D:
我也同意老菜鸟的观点,因为他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一致!

楼主:
谢谢大家,我在查一下资料。

网友I(2010-10-08):
现在还有供电系统不是TN-C-S五线制的吗

网友J:
你看那插板上不是有ABC(L1L2L3) N   地线标志啊,零线进接N,地线接PE(地线)。这种插头是防水防爆~~(广告)我公司主攻低压非标配电箱,电气柜屏,电容柜,控制柜,(不锈钢箱体)安装改造电气设备。案例:煤码头电气安装及部分改造,集装箱码头电气改造。中国石化防爆配电箱等工程。电话:1526839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