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度的表用300度的热电偶,热电偶容易坏吗?

楼主(2010-09-08):
表是0~400度,热电偶是300度的,热电偶容易坏吗?

网友A:
只要实际温度不超过300度,理论上说,热电偶就不容易坏。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情况很常见

 我这边的机组轴温都是用PT100 满量程就是100度 但是二次表的量程都设的是200度

一般来说只要在量程范围内就不容易坏 特殊情况例外

网友C:
只要实际温度不超过热电偶的300度上限就没事,和表没什么关系。热电偶是很结实耐用的测温元件,就是精度一般。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只要使用环境不要超过热电偶或PT100本身的量程范围,就不会坏,和表没有关系,

网友E:
显示表的范围覆盖传感器量程很正常哩。现在显示表基本都全分度号全量程,所以还多留意下传感器是否选在正常工作量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