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高速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0-09-08):
我有S7-200 226CN的告诉计数器监视Q0.0输出的脉冲个数,为什么高速计数器记的数比我实际发送的脉冲数少?谢谢

网友A:
少?有规律吗?可以多做几种测试,看看有规律不?

网友B:
你是先执行了PLS再执行HSC?

暂时再想不到什么理由了。

很希望你可以告诉大家真正的原因。

楼主:
是这样的,S7-200的PLC,高速计数器HC0,工作模式12,请问我发送200000个脉冲,当高速计数器当前值等于预设值200000时中断,为什么发完脉冲中断程序执行了,而计数器显示的数值小于200000?

我是用SM0.1先执行了HSC了,再手动用I1.2执行的PLS啊。但是如果我把预设值设为200001,其它的条件不变,我监视HC0,显示的就是200000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B:
那我真没有用过。我要试试。相差了多少个脉冲。

网友C:
把你测试用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相差的脉冲不确定,几百个。

网友B:
几百个?

要上上程序了。

在上程序之前,请你先把程序压缩到只保留以上问题的最简单语句,然后自己再试试。我不知道你的程序是否已经是最单纯的试验程序。

自己试了还有问题。再上程序啦。

楼主:
不过,我把删掉,记数就是200000了。????

楼主:
不过,我把中断删掉,记数就是200000了。????

网友D:
不知道你的程序,说不出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