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 177B触摸屏

楼主(2010-09-08):
TP 177B下载项目之前面板上需要设置哪些东西啊?怎么设置呢?

网友A:
你准备通过何种方式下载呢?是单色还是彩色的?

使用DP还是使用PN(彩色的才有PN)或者使用串口还是USB口这些都需要设置。

选择完后都需要进入传送模式才能下载

网友A:
另外关于你的设置,可以拍摄一些照片上来,让大家一起来看看你的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有的可能需要OS更新

www.ytleader.cn

楼主:
已经解决了,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C:
TP177B是哪家的产品啊?学习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已经解决了,呵呵,谢谢大家!

原来问题在哪里?

to  PistoN

TP177B是西门子的触摸屏

网友D:
西门子的触摸屏可不可以不接电源呢?

网友A:
对:用电侠 关于

西门子的触摸屏可不可以不接电源呢?

内容的回复:

除了文本屏之外,其他的触摸屏都需要接电源。

网友E:
哪家的文本屏不需要外置电源,用干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