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历史报表数据保存多久

楼主(2010-09-08):
求高手讲解下,组态王变量中,设置了没多上时间采集一次的变量,以及历史报表的中的变量数据,保存到组态王的什么地方去了,这些记录可以保存多久(多长时间的),谢谢!

网友A:
保存时间可以设置,但是还需要硬盘的容量支持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硬盘是多大的

网友C(2011-02-21):
一般历史数据保存在工程目录下\本站点目录下,也可以系统配置\历史数据记录下设置的。

网友D:
历史数据及历史曲线以前技术规格书上都是要求最少保存180天,现在硬盘容量已经不可同日耳语,保存个几年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是自己配置好,历史数据保存在一个容量空间大的盘符下。

如果系统监控点多,最好使用工业实时数据库,配置专门的数据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