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gor系统与安川伺服的震动问题!跪求帮助!!!!

楼主(2010-09-09):
第一次发帖求助贵坛高手,不知道怎样写开场白,也由于情况紧急也就不多做虚套了,直接上正题。

系统与伺服电机:

系统:fagor 8055i/8055m 数控系统

伺服电机与驱动:日本安川 Σ-II 系列 SGMGH 1500 min-1

床身:龙门式结构,机床行程:X1000 Y1500 Z450 (是台雕铣机)

问题:

一、系统正常工作跑程序的时候,机床抖动十分严重。

二、跑拐角的时候停顿特比明显,犹如受到撞击一样,很不平滑。

由于小弟完全是白菜级别的,对于速度环增益和位置环增益是一窍不通,根本就不能理解这2个词的意思,但我知道出现以上情况除了机床机械问题之外,和这两个增益是有直接挂钩的关系的,虽然知道但没高人指点也不知从何下手,还望工控论坛的大侠们帮帮忙,十万火急小弟这厢有礼了!

小弟QQ:120074826 手机:13644283151 还望坛中热心大侠帮助小弟!谢谢了!!!

楼主:
顶起来。通宵等待!!!

网友A:
先把速度环和位置环增益各自降低一半试试。

不建议在线等答案,不如给厂家售后大电话。

网友B:
恩,试着先降降位置环增益!

网友C:
一、fagor系统可以直接在HMI界面上显示伺服轴负载扭矩比例,龙门结构是否是龙门轴驱动?建议看一下2轴负载是否均衡,同步性如何?

二、跑拐角的时候停顿特比明显,犹如受到撞击一样,很不平滑-----用的是尖角过渡还是圆角过渡?尖角G07难免会有这种不平滑,冲击大的情况,尤其是你的伺服还同时存在问题需要调整的情况下。

网友D:
日本安川伺服   就是这样

网友E:
用FN002功能將鋼性往下調,再用低速運動讓驅動器自學,速度慢慢上調運行鋼性再上調,初期振動很正常

网友F:
建议适当减小速度增益,每减小100,用JOG移动坐标,看是否振动,直至可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