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profinet的通讯协议啊?

楼主(2010-09-09):
想和1200以太网口的通讯协议,这个口好像支持的是profinet 协议,谁有这个协议啊,能否提供一个。

网友A:
profinet 与profibus用法差不多,只是把地址改为ip地址。没什么特别,只是通讯速度快、容量大,具体西门子官方网站上有说明。

楼主:
官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

楼主:
谢谢丁胜志。

哪位哥能提供点这方面资料么?要结贴了。

网友B:
Profinet协议不开放,拿不到协议文本。

和Profibus还是有区别的,按照报文类型来分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非即时数据,通过TCP/UDP/IP协议栈来传递,一般用于PLC与PLC之间或者与组态软件之间的对等通讯;另一种是即时数据,叫做Profinet IO,则直接跳过TCP/UDP/IP,以西门子自有的低层协议来实现,用于I/O数据高速交换。

其中绿色的部分是Profinet IO协议栈。

网友B:
普通的以太网交换机不能支持Profinet IO协议,因此组建Profinet网,需要购买西门子的以太网交换机。不过似乎Cisco也有少数支持Profinet IO的型号。

上google搜索“profinet protocol”,可以找到一些参考信息。但是协议下载估计是不要想了。

网友C(2015-09-01):
德国port有,支持profinet RT,对芯片没特殊要求,st的,ti的都行,并且过了都是pno认证的最新规范,扣扣408066331

网友D:
求分享呀,怎么感觉西门子PPI还有MPI,profinet都不透明对外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