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32ES的PLC上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0-09-09):
台达32ES的PLC能够通过smartface屏进行控制,却不能通过电脑上下载程序,确定所有设置都对,编程电缆没问题,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台达的高手能回复一下吗?

网友A:
PLC的站号呢,是否和编程软件中设置的一样

楼主:
我实验了,好象台达站号不为0或1时,不能灌程序的

网友B:
WPLsoft2.12版的吗?我用2.11版找不到的,不过我的是ES2。你看一下版本

楼主:
对:turelies 关于WPLsoft2.12版的吗?我用2.11版找不到的,不过我的是ES2。你看一下版本 内容的回复:2.11版本,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处理,为什么触摸屏可以通讯,而电脑却不能通过编程软件连接?

网友C:
会不会有密码,有提升叫你输入密码吗?

一般用自动侦测可以的

楼主:
没有密码,自动侦测连不上啊!

网友D:
一般232  站号设0 (  485 站号设1)

网友E:
这种情况以前我也遇到过!会不会是你的电脑串口有问题啊?试用USB转串口的编程线试试。

网友F:
应当设通讯为ASCII,如果是RTU可能会连接不上,我遇到过,也是半天连接不上,也侦测不到。后来改成ASCII就行了。

网友F:
那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台达的编程软件监控PLC运行出现,PLC正忙,通讯中断的问题。

楼主:
可能是特定的通讯站号,和通讯频率.我有空实验一下,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