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2线、3线)如何接线?

楼主(2010-09-09):
对于2线制接近开关和3线制接近开关,两者的主要区别是?或者说其应用领域有什么区别?3线制接近开关如何接线?

网友A:
2线制的一电源,一反馈,3线制的一电源正,一电源负,一反馈。常用的为1、3(电源),4(反馈)

网友B:
棕正蓝负黑输出,输出有高低电平之分.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C:
你如果是和继电器配合用就很好接线.....我们这边用的很多的

网友D:
一般来说,看看说明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