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FX2N-10GM 和FX2N 的计算机通讯线 能通用吗?

楼主(2010-09-09):
 我这用的是 FX2N 加 10GM 做定位的 本人初学   不知道能不能通过PLC 看 10GM的程序 还有 触摸屏式GT1000的 他的通讯线不知道能用PLC的那根不。。。

还有 就是 FX1N和 10GM的定位有啥区别呢。。

楼主:
触摸屏后面 是 GT1050 -XXXX-C  貌似和计算机连接可以用USB  。。。

楼主:
。。。这么久都没。。。 我用那根线 传出来了  PLC 和 10GM里的程序  还用一根USB 把GOT1000的传出来了。。

网友A:
FX2N 加 10GM 都是用SC-09电缆

楼主:
哥们懂10GM编程吗。。。 只看到一些指令的图标。。怎么输指令我都不知道  希望能得到指教

网友B(2011-07-09):
s-miss /e-miss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我也一团雾水,在找GM的编程软件的中文帮助,但好象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