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伺服驱动器能不能驱动两个电机

楼主(2010-09-09):
我用松下A4伺服,想采用同步带连接实现现步运行,现在有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1、两台都采用位置方式:结果是一台会过载报警

2、A伺服位置方式,B伺服接A伺服的AB相:这样同步有20多毫秒的时间差,结果是B伺服出现16报警

3、A伺服位置方式,B伺服采用力矩方式:这种能正常运行,但用示波器看B输出力矩,发出B很少用力。。。

想请教1、能不能一台伺服驱动器接两台电机

            2、有没更好的方式

网友A:
1.(若)无法避免相互较劲,必然过载。

2.有同轴关系时,仍无法避免较劲,过载报警可以理解。

3.B与A的力矩相比如何?

1.一台伺服驱动器(指日系单轴通用伺服)不能接两台电机!

2.用有龙门同步功能的上位控制器或伺服(如台达A2)

网友B:
双边同步方法挺多,关键还要看你的机械的刚性连接情况如何,还有主从轴的偏差接受范围。
比如一台龙门结构机器,用齿条传动,从轴可以为位置方式,做跟随。但如果用丝杠或者直接用直线电机做传动,那最好是同步运动,或者从轴为力矩控制

网友C:
同意波恩说的,但是最好用步进效果较好,同步性能好

网友D:
一个伺服驱动带动2个电机肯定是不行的了。

要么如波恩所说的使用同步功能控制器【价格很高】,要么,选用具备龙门同步功能的伺服【A2】、

其实,在木工雕刻机,也经常见到把脉冲直接外引2路,驱动伺服运动。在山东经常见到。虽然精度肯定存在问题,但设备还是可以用。【仅供参考,有条件你可以做实验试一下。】

网友E:
又有人想走捷径了 两个伺服都要电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