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与计算机联机问题

楼主(2010-09-09):
各位高手,小弟初次接触ABPLC,碰到一个问题,PLC程序丢失,我用笔记本,RS232与ABPLC连接上传程序,反应很慢,传到一半就突然中断,提示如下,

Can’t communicate with RSLink. RSLogix5000 has been taken offline.
If online operations are in progress, they will not be complete

期待高手们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谢谢了,小弟急的用,谢谢。

网友A(2010-10-16):
传送两次都不行的话。是没有通讯成功,端口连接错误或者通讯设置错误,

网友B:
安装了RSLINX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