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300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2010-09-09):
请高手解惑:

S7-200和300的区别是什么?

S7-200连接触摸屏需要注意什么?

西门子的WINCC我稍微懂一点

网友A:
200是就像是二层楼,,300就像三层楼,  比200的功能和性能都强大.

看你连接什么样的屏啦, 如你说是与WINCC连接就像300类差不多, 选PPI或是MPI(如有PROFIBUS)都行

网友B:
s7200用于小型机上面 s7300用于中型而且比较广泛

楼主:
觉得300的编程相比简单点,200的用的不太顺。至于触摸屏主要是通讯设置么?

200连接触摸屏与300连接触摸屏有什么不相同的么...?

网友C:
我已经不习惯使用200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