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遇到问题了~求救,在线等~

楼主(2010-09-09):
怎么会错误啊?请大家多多指教,小弟先在这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应该是局域变量。需要再上面先定义,下面才能用

网友B:
变量数据格式的定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应该是局域变量。需要再上面先定义,下面才能用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还是不行

楼主:
对:云锋 关于

变量数据格式的定义错误。

内容的回复:变量数据要怎么定义,说详细点,越详细越好,要是能抓个图上来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
不是的,你加我QQ286171866.我抓个图你看

楼主:
对:sw831010 关于

不是的,你加我QQ286171866.我抓个图你看

内容的回复:好的,谢谢

网友C:
怎么大家都看懂了,我没看懂?

什么错误呀?一个图没有,一点描述都没有。。。。。。只说了个错误。。。。我晕得很。。。

网友C:
现在才看到图片,再次超级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现在才看到图片,再次超级郁闷。。。。。。。。。

现在已经已经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