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和PT100铂电阻使用场合和区别!

楼主(2010-09-09):
我看讨论热电偶和PT100的同志还不少啊,想问一下大家都是用在什么地方啊,使用场合有什么区别;我所了解的SMT设备中的波峰焊回流焊多用热电偶,还有注塑机,吹塑机等,因为温度比较高。想老化房,恒温箱,冷库等用PT100比较多, 望大家不奢指教!

网友A:
对于一个测量对象来说,温度范围一定时,就可以选择温度传感器的形式。一般在500度以下,你可以选择热电偶,也可以选择热电阻,超过500度一般就必须选择热电偶了。这就是高温区和低温区的区别。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低温区500度以下,是用热电偶或热电阻,要根据测量精度要求和投资成本要求来决定,热电偶比较便宜点,精度没有热电阻高,当测量精度要求比较高时,就得选择热电阻了。具体你看看国家标准就明白了。

网友B:
温度较高的地方一般都用热偶测温 像机组温度要求测量精准,就用热阻

楼主:
学习了,鼓掌欢迎大家发表各自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