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总是响,求教高手!

楼主(2010-09-09):
初学plc,用一个前辈留下的程序控制步进电机,为什么我把输入端I0.1用常闭触点时,电机就可以转,改成常开触点外接用一个开关时,打开开关点击就响不转呢?小弟初涉此道,很多东西不懂,希望高手多多指教,先谢过

网友A:
开关没自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开关没自锁吧

请问开关自锁是什么意思啊?是程序里实现还是连线实现呢,我初学,什么都不太会,呵呵

网友B:
连自锁都不知倒, 你玩步进电机啊?  你看对应的I0.1点指示灯亮了么? 亮了证明有输入!我怀疑你接线!

再有你PLC 怎么输出到步进驱动器的?

楼主:
对:miy_gongkong 关于

连自锁都不知倒, 你玩步进电机啊?  你看对应的I0.1点指示灯亮了么? 亮了证明有输入!我怀疑你接线!

再有你PLC 怎么输出到步进驱动器的?

呵呵,我刚接触plc,不太懂。I0.1灯亮了,有输入

脉冲+接到高速输出口Q0.0,方向正接到Q0.2,脉冲-和方向-接到负极1M

是这样,如果我把I0.1在程序里写成常闭触电,电机会转起来,如果我把I0.1写成常开触点,然后外接一个开关,一打开开关时候电机就响,不转。

        i0.1

----↑     ↑---------↑P ↑-----   这样就响不转(不是驱动器在响)

       i0.1

----↑ /    ↑-----                          这样电机就可以转

别的程序都完全一样的,请教一下是为什么呢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楼主,请将控制程序与接线上传,让大家讨论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开关没自锁吧

好像没办法插入附件或者图片吧,不然我给你发邮箱?你帮我看一下

网友D:
i0.1

----|      |--------|P |-----

i0.1

----| / |-----

这两个根本就是两回事。不能再解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0.1

----|      |--------|P |-----

i0.1

----| / |-----

这两个根本就是两回事。不能再解释了。

看看脉冲

网友E:
或者把 p 去掉

网友F:
把|P |去掉就OK了。

网友F:
一个是连续信号,一个是脉冲信号,所以电机就响一下就不动了

网友G:
请教各位高人:

本人现遇到变频器的问题,一台132KW的珠峰变频器ACI报O.C.A 故障 检测到变频器输出侧短路、过载异常。空载没有问题,带上132KW负载就马上报故障,不能运行,电机没有问题。拆下来带上37KW电机空载试验不报故障,用表检测电流为20A,变频器检测电流仅仅0.1A。现在还有同一品牌的55KW也是同样故障。请问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