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指示灯颜色

楼主(2010-09-09):
最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就是电机启停按钮和指示灯,启动(指示)应该是绿色,停止(指示)应该是红色吗?。还有断路器合分闸,合闸(指示)应该是红色,分闸(指示)应该是是绿色吗?还是相反?还有他们的位置,启动在左,停止在右,合闸在左,分闸在右?还是相反?哪位有标准依据,快来救救我吧,这个问题给我的工作带来好大的麻烦。

网友A:
以前说了的,我都懒得说了。《GB2682-1981电工成套装置中的指示灯和按钮的颜色》。里面全部都有,自己去看!

网友A:
想了一下,我还是说一下,难免有人理解不清。

1、对于自动控制系统,运行指示灯为绿色,停止状态为红色。其他特殊设备此处不作讨论,可参阅国标。

2、合闸红色,断路绿色。

3、还有他们的位置,启动在左,停止在右,合闸在左,分闸在右?还是相反?——————国标没做规定,按照常规设计,启动在上或左,停止在下或右;合闸在上或左,分闸在下或右。

网友A:
4、对于带灯按钮,就复杂了。

网友A:
可以看到:

1、作为指示时:停止状态下,绿色启动按钮的灯亮;按下启动按钮后,红色停止按钮上的灯亮。————这个时候红色就表示运行状态了,绿色表示停止状态了。

2、作为执行时:停止状态下,绿色启动按钮的灯不亮;按下启动按钮后,绿色启动按钮上的灯亮。————这个时候绿色就表示运行状态了,红色表示停止状态了。

而国标上并没有举例该怎样用,因此2种用法都是正确的。

笔者得出一个结论,国标在很多时候也扯蛋得很。。。。。。

网友B:
吴工就是热情、幽默,好长时间都没有看见你了,可好?

 我现在做的控制柜(简单的)都是启动指示灯是红色的,停止指示灯是绿色的,启动按钮是绿色的,停止按钮是红色的。

网友A:
哦,已经复出一段时间了,嘿嘿,还好,谢谢!

按照你的指示灯颜色,和国标好像不太吻合。。。。。。

网友C:
一般的自动控制系统,运行指示灯为绿色,停止状态为红色。断路器合分闸,合闸(指示)一般应该是红色。但客户有特别要求你可依客户要求定做,没有你就搞成常规的就行。启动在左,停止在右,合闸在左,分闸在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吴工就是热情、幽默,好长时间都没有看见你了,可好?

 我现在做的控制柜(简单的)都是启动指示灯是红色的,停止指示灯是绿色的,启动按钮是绿色的,停止按钮是红色的。

当初设备出口的是使用IEC标准

如果只是状态,比如设备运行,但不存在危险,可以使用白色。设备停下来,自然可以选择绿色

网友E:
学习了,以前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位置好像也没有特别要求,颜色是按标准来设计的。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想了一下,我还是说一下,难免有人理解不清。

1、对于自动控制系统,运行指示灯为绿色,停止状态为红色。其他特殊设备此处不作讨论,可参阅国标。

2、合闸红色,断路绿色。

3、还有他们的位置,启动在左,停止在右,合闸在左,分闸在右?还是相反?——————国标没做规定,按照常规设计,启动在上或左,停止在下或右;合闸在上或左,分闸在下或右。

呵呵 ,谢谢,终于明确了,不过你说的《GB2682-1981电工成套装置中的指示灯和按钮的颜色》没见过,还有其他的一些国标,比如GB7251,这些都在哪里可以找到啊?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想了一下,我还是说一下,难免有人理解不清。

1、对于自动控制系统,运行指示灯为绿色,停止状态为红色。其他特殊设备此处不作讨论,可参阅国标。

2、合闸红色,断路绿色。

3、还有他们的位置,启动在左,停止在右,合闸在左,分闸在右?还是相反?——————国标没做规定,按照常规设计,启动在上或左,停止在下或右;合闸在上或左,分闸在下或右。

内容的回复:

呵呵 ,谢谢,终于明确了,不过你说的《GB2682-1981电工成套装置中的指示灯和按钮的颜色》没见过,还有其他的一些国标,比如GB7251,这些都在哪里可以找到啊?

网友A:
搜索引擎。。。。。。输入GB2682。。。。。。。

网友F:
最近正设计一批电箱,真用上了,谢谢!

网友B:
对:老菜鸟 关于

哦,已经复出一段时间了,嘿嘿,还好,谢谢!

按照你的指示灯颜色,和国标好像不太吻合。。。。。。

内容的回复:我以前都是启动指示是绿色的,停止指示是红色的,2004年我购买了一本消防风机、水泵控制图集,上边的指示灯启动是红色的,停止是绿色的,我只好按这种表示来使用了。

网友G:
运行指示灯为绿色,停止状态为红色

网友H:
启动是绿色。停止是红色,电源是白色或绿色,报警时红色

楼主(2010-10-14):
怎么回事啊,怎么工控网找板块这么难找啊?

网友I:
类似于交通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

网友J(2011-08-04):
启动是白色,停止是红色,急停和故障灯为红色,电源灯为白色------依据GB5226.1-2008

gb

网友J:
更正;启动为白色,停止为黑色,急停和故障灯为红色,电源指示为白色,复位为兰色。

网友K:
看这个帖子能否帮到您

电源电器擂台第二十四期--配电柜指示灯及按钮颜色的定义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1210553000005-1.shtml

网友L:
启动为红色,停止为绿色。

网友M:
380V的指示灯可用在220V的线路中,但220V的指示灯不能用在380V的线路中

网友N(2012-05-20):
引用 网友O:
关于 想了一下,我还是说一下,难免有人理解不清。1、对于自动控制系统,运行指示灯为绿色,停止状态为红色。其他特殊设备此处不作讨论,可参阅国标。2、合闸红色,断路绿色。3、还有他们的位置,启动在左,停止在右,合闸在左,分闸在右?还是相反?——————国标没做规定,按照常规设计,启动在上或左,停止在下或右;合闸在上或左,分闸在下或右。内容的回复:呵呵 ,谢谢,终于明确了,不过你说的《GB2682-1981电工成套装置中的指示灯和按钮的颜色》没见过,还有其他的一些国标,比如GB7251,这些都在哪里可以找到啊?

我们船用电器合闸带灯按钮采用绿色。分闸带灯采用红色。

网友P:
引用 网友I:
类似于交通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

网友Q:
引用 网友R:
可以看到:1、作为指示时:停止状态下,绿色启动按钮的灯亮;按下启动按钮后,红色停止按钮上的灯亮。————这个时候红色就表示运行状态了,绿色表示停止状态了。2、作为执行时:停止状态下,绿色启动按钮的灯不亮;按下启动按钮后,绿色启动按钮上的灯亮。————这个时候绿色就表示运行状态了,红色表示停止状态了。而国标上并没有举例该怎样用,因此2种用法都是正确的。笔者得出一个结论,国标在很多时候也扯蛋得很。。。。。。

GB2681和GB2682已经废止了啊?还可以继续使用吗?请问替代标准是什么呢?

网友S(2012-06-24):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I:类似于交通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