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M 是高端DCS 的代表!!

楼主(2010-09-09):
有很多人认为AC800M 是PLC,还认为AC800M的价格比AC800F来的便宜

这句话有很大的局限性,也可以认为说这个话的人根本不了解AC800M,以及其身后的800XA。

今天就借工控论坛来讲讲AC800M以及功能强大的800XA DCS 系统

AC800M只是一个笼统的名称而已,具体的应该看CPU的型号
比如PM861,PM864,PM865,PM866,PM891等等,一个比一个强大,一个比一个贵

说AC800M是PLC的,肯定只见过PM851,PM856等产品,非冗余,用的也是第三方上位比如intouch,ifix
而这样的方案根本就不能体现出AC800M的高端形象,直接导致了本文开头的情况

就PM866来讲,采用专用处理器133MHZ, 64M RAM,支持全面的工业协议、通讯接口
双端口以太网连接,配合其强大的冗余切换功能,几乎可以应用在任意工业场合。

(冗余的通讯卡,冗余的I/O卡,冗余的CPU,冗余的电源,冗余的网络设备,到冗余的服务器供客户选择。)

800XA采用目前流行的信息化工业技术,配合AC800M,整合的天衣无缝。
通过功能库,以及简单的service结构,也非常方便监控第三方控制器,比如其他品牌PLC等

通过添加各种的ASPECT或者连接属性,可以将ABB以前老的控制器统统收入囊中。
比如info90, MOD300,  AC400系列,等等。

----------------
本文未完,请稍候
-----------------

网友A:
用户对产品的了解参差不齐,欢迎厂家讲解,学习了

网友B:
最主要是 中国区 PAPIP 部门把 AC800F宣传为 高端DCS,

把Compact 800M宣传为 高端PLC。

试图想在低端市场 跟高端PLC 竞争。

就目前来看,这部分的市场工作做的很不好。

ABB PA的定位本身是要 用AC800M 结束 自家多系统并存的现状,

所以控制器的定位是从中低端,中高端,高端,超高端,以及还没有发布,即将发布的超超高端 都有的。

例如 PM851 ,PM856是典型的中低端产品,PM860 是典型的 中端产品,

PM861 是典型的入门级冗余系统 ,但是指标已经超出 高端冗余型PLC 很多了。

PM866 是典型的高端系统,例如指标已经超过很多的DCS,如横河,Emerson DeltaV,Honeywell C300等。

PM891 则是典型的超高端市场的第一枚棋子, AC800M 试图去逐步替代原来 AC800PEC能做的那些事情。

本来我们以为 PM891 就到头了,谁知道 后边还有猛料。

不知道叫 PM89X 几。 直接定位为 替代AC800PEC 的大部分应用场合。

例如 低于 1ms 的任务周期,以适应高速传动,轧线,航空,电网等特殊场合。

而这些市场过去都是 西门子TDC,ABB AC800PEC之类的市场。

我们且不考虑 上G速度的 RISC CPU比 X86的CPU快3-4倍 相当于 几个GHz的主频 ,

也不考虑 那256M,512M的内存到底能用 几M。

这样的 指标 仅仅是针对一些特殊的领域。

同时除了常规的DCS 以外,我们还能看到 安全型PM865,

这个是SIS,ESD的定位。

我们可以看到,在AC800M的身上,倾注了ABB的很多心血,ABB的 野心都是在 AC800M上体现的。

所以,AC 800M 是一个DCS大家族。其产品线很丰富。不能武断的就论定其是否低端。

从总线通讯模块来看, 例如 AC800M 添加了 Ethernet /IP 通讯模块,可以挂接AB的 PLC,

同时只能做主,不能做从,就是说只能去集成AB,不能被AB 反过来挂成从站集成。

这是典型的DCS 风格。

AC800M 标准的 Profibus 模块,只能做主,不能做从,

例如跟西门子通讯,只能去集成西门子,不能反过来。

AC800M的串口模块,做modbus通讯时,只能做modbus 主站,不能做modbus 从站。

这一切,不是ABB 技术上不能让他做从站,众所周知的,很多总线通讯,做从站比做主站简单很多。

这只是ABB 内心的高傲和血性,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典型的DCS,

只能 老子做别人的主,不能别人当老子的家,呵呵

AC800M 目前拥有十几种 总线接口模块,在DCS 厂家没有任何一家种类这么全,就更加不要提PLC厂家了。

AC800M已经可以挂接自家的 目前几乎所有的老系统接口。

也可以挂接外边主流的 现场总线接口。同时新的总线模块还在不停的增加中。

ABB似乎要把AC800M 打造成一个无所不能挂,无所不能通的系统,

这也是一个典型高端DCS的特征。

楼主:
谢谢2楼的补充,但是更正一下2楼的部分错误

AC800M 的串口MODBUS卡,可以做SLAVE ,但是需要library支持。

其次PM865-HI已经获得SIL3的认证~~~

网友B:
昏倒 ,风向不太对么。

2个版主在轮流顶 ABB,

下回顶 GE。

网友C:
nineapple

是ABB的高工?

网友D:
提个建议,索性楼主将ABB各款主流产品做个对比列表,这样大家讨论的针对性是否更强?

网友E(2010-10-25):
乔工的每次发言都让人受益非浅...

网友F:
其次PM865-HI已经获得SIL3的认证~~~ 真的?

楼主:
是的PM865已经拿到SIL3的认证了

网友G(2011-01-11):
饥渴Control Builder M软件,急需,WYJH168@163.COM?

网友H:
支持一下的哦!现在介绍ABB DCS 和PLC的东西比较少的哦!

网友I(2019-09-10):
谢谢分享 积分不够 积极评论 恢复

网友I:
ABB AC800M OPC

在WIN10上装上6.0的OPC 能否连接用CCB5.0编程的硬件

网友J:
楼主辛苦了  好东西怎么能不收下

网友K(2019-11-15):
大神,感觉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L(2020-01-22):
刚接触ABB的AC800M,进来学习学习涨涨知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M(2020-10-30):
AC800的号学不

网友N(2020-12-18):
现在每个按钮的变量都不同,都是布尔量

网友O(2021-11-04):
PM891一台就30多万,使用起来呱呱叫啊

网友P(2022-04-12):
条件允许的话还是请尽量支持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