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在常温下阻值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0-09-09):
我手里有若干2米5和3米的热电偶,在常温下用万用表200档测量电阻,有一部分在13左右,一部分在18左右,3米的基本上都18,2米5的有18的有13的,请问正常情况下2米5和3米的应该是多少?

楼主:
今天我带了一包5个2米5的热电偶到用户那里,拆开测了下电阻,3个13的,2个20的,正常吗?同一规格不应该一样的吗?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这样说的吧,具本人觉得应该热电偶只是一个探测体,最体还是靠温控来进行积分比例,所以本人觉得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如果是高精密温控的话可能就不行了!个人意见!

网友B:
我认为你这可能就是因为准确度的不同所引起的吧

  问题不大 反正热偶测温也不要求很精准的

网友C(2010-11-01):
普通应用不要紧。电阻差异主要由于热偶丝粗细不均匀引起的,同一批热电偶丝密度应该是一致的。精密温度测量那就不能用了,可以用精密热电阻。

网友D:
热电偶先看型号,K型还是E型测量结果肯定不同的,可用MV档测量,估计环境温度,冷端补偿后估计热电偶值是否正确!

网友E:
南风仪器网 有大量免费技术资料,可以参考学习下。

网友F:
是啊,可以用用看

网友G:
热电偶的好坏不是通过电阻检测的,因为材质不同,粗细差异,因此热电偶是不应测电阻的,其好坏应用检验仪器校准。

网友H:
热电偶输出的是毫伏信号,你那样的计算不是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