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怎么看是300量程还是400度量程的?

楼主(2010-09-09):
最近用户的设备上热电偶总烧坏(K型),表是400度量程的,怀疑热电偶用的是300度量程的,(实际设定温度为275度),他们说换400量程的几个热电偶就不坏了,我看了型号,没发现哪里有300或400的标识,请问怎么区分?

网友A:
如果传感器上没有测量范围标识,你可以测量偶丝的外径,按照国家标准,丝径大于0.3mm测量400度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观察损坏的热电偶,看是丝断开或是护套管破损,对于接壳型热电偶,护套管损坏也会导致热电偶损坏。如果丝径小于0.3mm,长期工作在400度也容易损坏的,具体你要搞清楚坏在什么位置。我们是生产温度传感器的,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解决。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电话联系我。宁波泰索科技有限公司杨高工18905847300

网友B:
热电偶丝换0.5mm的,如果还烧坏,哪就可能是热电偶整个区域内最高温度超过500℃。

网友C(2010-10-29):
400度,这么低的问题,都坏!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D:
热电偶还有量程么,偶感觉只有使用范围,和最大使用温度。K型的那400度远远的可以使用了。

网友E:
跟选用的分度号有关系,可能线径较细,应该不会因为换了温度范围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
线径应该在0.5mm~1mm可以在400度,0.5以下应该在250度

网友G:
偶感觉只有使用范围,和最大使用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