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带负载费解的问题

楼主(2010-09-09):
现有一开关电源输出为5V/4.8A ;12V/1A; 24V/3A,5V跟12V空载及带负载是均正常,24V空载时测量电压值为24V正常,带负载(灯泡)后电压降至0.23V,灯泡不亮,先怀疑负载过重,在灯泡串联一电位器(4.8K),上电灯泡亮,测量电压24V正常,慢慢将电位器拉至0,灯泡仍然亮的,但是直接接灯泡就不行,跟刚开始一样,现在搞得没有头绪,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不胜感激!取样电路取得是5V的。

网友A:
负载电流过大,开关电源临时内部保护输出电压为零。

网友B:
普通白帜灯的起动电流大约是其额定电流的12--16倍,起动时间大约是0.05--0.23秒.如果灯泡功率选择不当,就有可能造成负载电流过大,开关电源临时内部保护输出电压为零.

楼主:
灯泡我用的是24V60W的,2A的电流就可以了,电源的额定输出有3A呢

网友C:
截止型的电源保护应该是像你所说的了。当灯丝冷态的时候电阻比较小。一下子电源就过载截止了。

网友D:
“带负载(灯泡)后电压降至0.23V,灯泡不亮”

1、电压降至0.23V,说明负载过重或短路;

2、灯泡不亮,电阻小,把电源短路保护所致;

网友E:
GK368回答的正确。一般开关电源都有短路保护功能,灯在冷态启动的瞬间电流较大,电源直接保护了

网友F:
同意楼上说的,开关电源内部保护了。

网友G:
     根据经验,开关电源还是有故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根据经验,开关电源还是有故障的。

1、可以增大滤波电容容量试试;

2、滤波电容容量降低是故障主要原因;

网友D:
3、电容滤波电源的负载能力,与电容量大小有关,增大电容量,提高电源负载能力,满足灯启动电流大的需要,灯亮且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