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尺的PLC连接

楼主(2010-09-09):
我用电阻尺连接台达的PLC模拟模块:DVP04AD-E2,发现无法精确获得数据。

我是这样子连接的,串联一电阻,然后用端口测量电阻尺的分压,端口测得的电压值与电阻成正比,就是与长度成正比。

刚开始我没注意这样有什么问题,后来发现实际的长度并不准确,原来我量出来的电压与电阻并不是正比关系就不是线性关系啊,晕了。U=R*5V/R+R1(R1为分压电阻),根本不是线性关系!!!

如果不串联分压电阻直接连在5V的电源上又不行,因为我的电阻尺的电阻是从0-50K欧姆,直接会短路电源,我想到了温度上面有温度变送器,但网上搜索了一直没找到有电阻尺的变送器。不知道注塑机上是怎么连接的,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A:
如果不串联分压电阻直接连在5V的电源上又不行,因为我的电阻尺的电阻是从0-50K欧姆,直接会短路电源,????

不会吧,你怎么接的??。

楼主:
直接接5V电源的话,电压都是5V啊,不管电阻怎么变,如果没有分压的话。如果用4-20ma电流输入的话,值的范围又不对。电阻尺是0-50K欧啊。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B:
电阻尺没有中间抽头吗?有无接线图?

网友C:
把分压电阻去掉就是了

另外你的接法可能有问题,50K电阻接5V怎么也不会烧的,注意电位器的中点要接A\D输入

网友D:
5V━━━━━┫━━┰━━┣━━━━━0V

      电阻尺↑

         输出+      输出-

网友E:
关键是负载非线性效应,如果是以测量电压为A/D输入出现上述情况,建议你的加一个射极输出器或电压跟随器以提高后级负载的输入端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