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实现温度控制?

楼主(2010-09-09):
使用西门子200PLC 实现温度控制

给水加温,10-95度,精度为上下一度,怎么是用什么控制方案?需要PID吗?那用值得硬件?

网友A:
需要PID控制,采用软件算法

网友B:
精度貌似要求的高了一点

不过在软件里应该就可以实现的 稍微费点儿时间调试而已

网友C:
在200系统里好像有点难度,起码以后PID参数的修改不容易实现。

网友D:
精确到1度, 有点难度的。。。。。